17技展液晶无信号输出

楼主(2011-05-03):
  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个17寸技展液晶型号:LCD-1702真高。技展也出液晶。客户拿来时候上面的数据线已经断掉了。说以前这个液晶发红。有一天他一个朋友把数据线给搞断了。。显示无信号了。就上我这里接。等客户走了后。我就拆开按原接口接上原来的台式机输出的VGA线。我也把顺序做好了。。接好线后又量了一遍都通的。没问题。。。但是一上到电脑上还是显示无信号输出变成红灯了。。我看看这片驱动板。。 接好的线。都没有问题。
  这片板的驱动芯片是MTV512GMV   MCU RTD2023
  MTV512GMV旁边 有两个八脚供电IC一个是S24CS1。。另一个是24CC02
  这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大家。

网友(点评):
24CS1可能是型号错了吧,24CC02应该是VGA模式存储IC,或者你说的24CS1是VGA模式存储芯片,电视这2个应该有个事用户存储器

网友:
看是没用的,你先用个通用驱动板点下咯,看还是原故障不,如果好了,说明是驱动板的问题,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程序或者S24CS1造成的,如果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显示器驱动板和屏连在一起的,通用版也 没有办法

网友:
行场信号线接对了吗?

网友:
查行场信号线接对没?

网友:
线没接好   你可以拿那个废头对对。

网友:
查VGA HS, VS线没用接错, 24C数据出错也会这样

网友:
查下VGA HS.VS线有没用接错,24C数据出错也会这样

网友:
以前碰到过,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下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我只量了红绿兰三基色对地正常。行场信号从液晶驱动板上能看出来吗。我不知这片驱动板线位的。

网友:
我就是拿费头接的。。一下一下量的。我确信没有接错。还是按原来 的数数据线位接的。接好后我用表又量一下的。都通的。

网友:
你查一下给屏的5V供电来了没有

网友(点评):
点屏就有无信号输出。

网友:
顺着13 14针查行场信号到储存IC电路  要不就是储存IC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