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A N78GT

楼主(2011-05-03):
刚收到一线ONEA N78GT板档D2,二话不说先加焊桥,之后还是一样,查了一下内存供电与上拉都正常,现在不知什么问题了

网友:
BIO刷过没有,CPU换一个试下呀,动不动就烤桥有什么用?

网友:
装备齐,真不能跟你比

网友:
咋上来就烤桥呢??内存到北桥那边的排阻检查下,很多都是那边的550排阻导致的故障!~

网友:
你们老是说刷BIOS换I/O,。。一点维修经验都没有。。听我的你直接刷BIOS就好,,,我维修经验还可以,,二线板子都有维修到过的, ,我现在在深圳华强北做学徒,,我师傅跟厉害呢,,。

网友(点评):
牛是拿来吹的,但不是你现在这年龄段吹的,要吹!等你长大些来吧

网友:
最好是换个内存试试,给内存插槽用刀片括一下

网友:
还是得按时序来测量各个测试点,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什么都是干完再说

网友:
昂达的板只要是跑D2的BIOS坏的机率达百分之八十。刷BIOS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奋斗小青年说了,你这个师傅也是实战经验型的,呵呵,那就有可能了

网友:
上来就烤桥,这个习惯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