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灯管

楼主(2011-05-03):
哎!  今天老客户拿来一个显示器《飞利浦》  说是屏闪..... 于是我就拿来点了哈 红屏嘛.是要闪.   记得师傅说的红屏就%80的灯管吧? 于是我就找了点灯管的工具  的确是灯管  于是就慢慢的换了起来了.......(由于换的过程比较长就不说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也换好了(换了4根) 就用原来的板子点了一下 嘻嘻     亮了 换好了 点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就装机了,就这样..............装机中....大概5分钟吧装好了 说试试        哎!  不行了    屏 屏        屏有俩个一元硬币大小的黑的 (黑的地方没有任何字样)还有明显的拉斯 完了?    也不是第一次换灯管   哎! 也许是我太过粗心大意了  各位师傅们有好的换灯管的方法么?  给菜鸟说说........  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换灯管的问题 是你装屏或者拆屏的时候没有弄好 ,特别是装屏的时候 没装正你用一点力过度就会导致屏损坏。这个要自己细不细心的问题。如果你是想换灯管快点 那就买套装灯管 换起来 不用1个小时 10分钟就可以换好,

网友:
1,拆框时撬边框卡扣,注意不要碰到模块,会容易引起亮线或是别的故障;2,尽量在换的时候把玻璃单独放开保护,不要直接在屏上换,只弄背光就行了;3,屏装到背光一定要把屏的四个角卡好了,不要错位,错位就容易在装框时出现你说的边角漏液了;4,卡到位后装框时先装上面,装下面时注意换手抵住不要让手离开屏以免对正后又松动了,,位置对了就肯定不会破,遇到卡不进的情况不要勉强,回头看看是不是没对好。

网友:
换灯管的时候注意点 小心点就可以了  装不进去不要太用力 肯定是哪里没装好导致的

网友:
这是把屏搞坏了,,,,

网友:
换灯管,对我们菜鸟来说还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