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P4V8X-MX 测试卡当80的修复

楼主(2011-05-03):
      AUSU P4V8X-MX  此板是威盛的芯片组。上测试卡开机,直接显示80。点一下复位针,RST复位灯能闪动,CLK.RUN.OSC灯都能亮正常。能复位南北桥供电应该正常,经测量南桥3.3V,北桥1.65V,CPU确实是电压都到了。以为是BIOS的问题,又上官网下来一个来刷,故障还是不变,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那可能是IO华邦W83697HF的问题了,在不行可能就要干南桥;先找了一个IO来代换看看,换好IO,上电能顺利的跑完码了。主板修复了~~~哈哈~~~

网友:
为什么换了IO之后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思路让你换io

网友:
开不了机。看IO有没有SLP信号到ICH。看开机排阵有没有电压等等等等很多啊,思路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量CPU,桥电压都有了和在看测试卡的RST复位灯能闪动,CLK.RUN.OSC灯都能亮和好的主板亮的灯都一样,因为刷了BIOS不行,可能的就是IO了。那从易到难,所以先用代换法换个IO芯片看了。难道你动不动就直接换桥?!不是从简到繁的来修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看清楚不是不能开机,是开机后测试卡直接显示 80 代码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明白,,我不能看懂。。不好意思//。,

网友:
今天弄一块板,没有PCI槽,不上内存不报警,测试板子供电全部正常,CPU的VTT_PG,PWRGD,RST都正常了,找到8脚BIOS芯片的片选脚,测试跳了一下,直接更换IO解决。一般开机挡代码要先刷BIOS后换IO。

网友:
经验是修板修出来的,修板多了,看跑马问题都猜得到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