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主板上的电容是多大的呢

楼主(2011-05-03):
广大朋友好:请问大家这种电容是多大的
电容上标示是:
LF
g

网友:
楼主的电容是日本尼吉康的电容!容量就是560=560!电压是g=4V
e=2.5V!   g=4V ! J=6.3V! A=10V! C=16V! E=25V! V=35V !H=50V!注意大小写!

网友:
那871代表的是什么呢

网友:
他的代码!说这个代码就知道他是什么规格的     这个不用管

网友:
日系命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