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不触发

楼主(2011-05-03):
IBM R61i  965集显 待机正常,接可调电源或者电池都是按开关无反应。
接电池有充电电流。
拆机找到键盘接口J7。第19脚为开关脚,量开关脚上面有3.3V。马上短接3.3V到地。上电显示了。原来是键盘坏掉了。
进一步判断键盘坏,接上键盘,依旧不能开,由于键盘触发19脚的-PWRSWITCH同时也到了扩展坞的45脚(左下角第三排第二个点)。按键盘开关的时候量扩展坞45脚无变化。
换键盘。OK。

网友:
恭喜楼主又修好一台,IBM的键盘是容易坏,T30有时不触发也是键盘坏

网友:
IBM键盘坏 头一次听说 从没遇到

网友:
ibm 的机子就是这样 T40 T42  都是键盘上有开机键的。

网友:
很冷静啊!要是在我手上,那就是一顿搞再说,通常是到最后才会想到键盘。

网友:
小问题,经常碰到,改一下开关不行啦

网友:
刚才打错了,改一个开关就好了,可以把键盘拆了,用镊子开机,这样就清楚了

网友:
这是个经验,遇到这个机器要引起注意

网友:
我是新手  来学习各位大师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测试,键盘只有几个键可以按了。。。。

网友:
那不会是键盘也坏了,换了不行,就要修主板

网友:
- 为什么不直接飞线过去, IBM键盘那么贵!

网友:
恭喜楼 主又赚 了几百块啊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不行的,我试过,飞线不行。IBM坏是坏好多个的,只有换

网友:
拆机 用镊子触发  就知道了  是把

网友:
哦 有点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