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屏无3.3V供电,无显

楼主(2011-05-03):
一台HPV3000独显的机器,刚拿过来故障是重起后不显示,放了一夜就怎么开也不显了,外接有显,测屏无3,3v供电,LCDVDD_EN也无开启信号3.3V换了片显卡还是一样的故障,求思路,显卡供电测了也有,不知道显卡的外围还有什么信号会影响到这个LCDVDD_EN的发出 上图是控制这个显卡输出LCDVDD_EN的吗?

网友:
你的就是屏供电LCDVDD3.3没有,屏不工作,lcd供电IC 更换下试试吧

网友:
查下屏是不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屏也是一样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我在想,可以适着从主板飞一个3.3V到屏上,看能显示吗,不知道这样行得通不,欢迎指教

网友(点评):
既然现在只是确定这两个电压没有,那先飞线分别接3.3来测试其他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如果可以工作,就飞线维修也可以

网友:
量量那电压有没有短路?有没有断路?

网友:
屏要接上去的,才能量,有很多机子都是这样的,不接屏上去点灯板的开启信号出不来。

网友:
飞个3.3V到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