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直上47V

楼主(2011-05-03):
本人的可调电源本来用的好好的,可以突然一下不直接上到45V,电压和电流调节一点作用也没有了,有没有会修的高手出来指导一下,可调电源是龙威牌子的30V-5A的.

网友:
报废了估计,还是直接换个新的吧,小心弄好的不稳定烧坏客户东西哦

网友:
应该是稳压IC坏了,不建议修,一旦不稳定烧了本子,那就赔大了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电源不是很贵,做维修的这个家伙要弄好啊,不弄好就亏大发了,到时候就不是头疼的问题了,是要解决客户的问题了,我也不建议修,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不是吧,47V,太夸张了吧,主板还不烧吗

网友:
稳压部分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功率调整管有没有击穿的,反馈调整电路元件是否有坏的。
楼主这个故障是稳压电源最常见的问题,前几年我帮大庆的一个朋友买了台全新兆信的,结果上去就把他修的楼宇门控板烧坏了。

网友:
电源取样的故障,修好后一定要加保护,以防后患。

网友:
电源取样  是不是LM358那个蕊片??

网友:
是不是所有旋纽都不起作用?开机就是最大电压?
以前我的线性电源也出现过这样问题,检查了所有三级管换了运放都解决不了,后来看见LED发光管不亮了,尝试着换下它后故障排除,这故事告诉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连一只发光管也不能放过。呵呵

网友:
应该是线性调整功率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