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和键盘只有一个能用

楼主(2011-05-03):
鼠标和键盘只有一个能用 有的时候键盘能用  有的时候鼠标能用  键盘能用的时候多 开机之后如果只是键盘能用  插上一个USB的鼠标  鼠标能用了  但是键盘又不行了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台式机器还是笔记啊,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是 台 式 机

网友:
先清一下CMOS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你量一下供电是否正常,数据的对地组值是否正常,再不行就换io芯片,换南桥

网友:
IO芯片或者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