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一样的钢网比桥锡点少好几个洞

楼主(2011-05-03):
如题,刚买的钢网,NF6100-430 的。桥也是NF6100-430-N-A3。植完珠才发现,钢网比锡点少了好几个洞,现在补的话已经很难补了,晕死,谁遇见过这种事?这些锡点是不是本来就不需要的所以钢网才不做过去?麻烦懂的说下

网友:
这个只能事后再手工修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补,直接把桥做上去了,跑码25,应该正常了。。还没接显示器试机~

网友:
可以补,只是要看你的焊接功底了。你可以在没有上珠的点上加点焊膏,烙铁干净把珠子放进去,轻轻一点就上去了。。。还很漂亮

网友:
用烙铁难度有点高,不如用风枪开小点风,补上去容易些

网友:
钢网方向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方向一定是对的,都是对称的,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