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E开机掉电

楼主(2011-05-03):
刚开始是大电流击穿MOS管、换好之后高兴的要死、以为遇到了好修的板子、接下来开机一看,心拔凉拔凉的、0.26掉电、且掉电之后3.、5V也没了、第二次就不触发了、CPU电压也没出来、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
0。26A的电流,CPU供电没有出来吧,查下板子上还有哪些供电没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5V也没出来、大电流烧的

网友:
VCORE后面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掉电之后不能再触发,应该是保护了吧,桥供电也没出来还没到CPU就掉电了,按图纸查一下各各供电吧,多注意一下MOS管转换出来 的电压。

网友:
cPU供电IC的输入端   。没电压、检查了下是南桥发过来的、明天换下南桥试下、唉、先下班了

网友:
应该是有些电压没正常产生引起的掉电,或短路引起保护不能再次触发

网友:
这机器北桥容易短路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掉电,或是哪里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取消forceoff信号 就能不掉电,你在测一下!

网友:
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没插好的啊,有些要插光驱的

网友:
不管怎么说先刷个BIOS再修别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