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上电开机 无5V 有3。3V

楼主(2011-05-03):
昨天接的一DELL  PP38L 本本都修了一天了还没好。
问题是这样的
  有3。3V输出。 无5V输出。电源IC是17020E   I/O是IT8502E
     找来该机电源IC部分的图纸

    5V的开启信号和PGOOD等信号都没有 而3。3V的都有,IC的其他供电和信号都正常。
       后来查到5V的开启信号是I/O发出的可是换了I/O还是一样
      另外那个信号还到

这个地方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请各位高手指教下啊
        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5V的开启信号是+5V_EN1,楼主测一下这个电压有没有,看楼主的情况,这个芯片要换下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待机就有3 5V的

网友:
PL4上的电压5v是开机后才有的,你的2图那个是3.3vsus的开启信号

网友:
你测一下14脚是不是3V?如果是应该是有的,如果没有那你要查一下这个信号是哪里来的。第二个图是次级的3V输出,这个是要触发之后才有的。

网友:
5V供电是开机之后才有的,建议楼主先检查一下开机(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嗯嗯 顺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所有信号都没,17020E也换过了

网友:
补充下问题:该机一上电就开机了.电流从0.01跳到0.02就掉了.17020E3V那边的信号全有.5V那边的信号全无

网友:
这个板得5V待机电压会有一组开启信号才会有5V出来,IO控制这个信号,如果你换了IO依旧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这个5V的电压开启信号是一个温度检测信号和EC  发过来的开启信号相与后得来的, 如果开机电路没问题的话,要查下温度保护电路,,,

网友:
楼主你这板可能是不触发的故障。

网友:
我想问一下触发的瞬间有5V输出吗?

网友:
下面那个图是3vsus转换图,说明3vsus是3valw转换过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犀利,
基础还没学好啊

网友:
真的是基础没学好,信号似乎都不会找

网友:
这机子可能要触发后才有5V吧,加焊下南桥看看。

网友:
我也不懂信号,真的好好学习了

网友:
第14脚:ON1  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