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笔记本不能充电

楼主(2011-05-03):
现象是不能充电,充电芯片是 39A126 1 脚和24脚(为 INC1  INC2   18.89V)21脚为VCC 18.94V,15脚 FB123 上电池是1.95V 不上电池是0.04V,16脚为-INE 上电池为2.15V 不上电池为0.05V  PQ5 的4脚为18.86--11.56V 要跳变 如图    12 和13 脚应该是电池电压检测冲不冲电的电路。   我是初学者 请老师帮帮忙!  感激不尽

网友:
量一下第六脚有没有VREF

网友:
6 脚上电池0.02V 不上电池0V   我单用适配器 只能开一下就停了 用电池还能进系统 ,是那里出了问题呀

网友:
哈哈,兄弟,先不要死修充电部分,LENOVO Y430 L3000系列我修的多了,先刷个BIOS,再修充电部分,肯定会有惊喜.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修保护隔离电路,以为用适配器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个BIOS????不从点刷BIOS????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后面的公共端都有19V呀!不能冲电给BIOS 有关系吗

网友:
没听说过不充电和BIOS有关系的。

网友:
如果不是很懂电路 就先刷了再说  电池电量是有ec 检测的 而ec里的控制程序 都在bios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