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开机报警,以解决。

楼主(2011-05-03):
东芝M50正常触发,但是是显示LOGO报警,然后卡住不动,条件反射即认为是键盘坏了。遂取下键盘,依然报警。
开始怀疑南桥和IO的问题。在加上有时候插拔光驱或者硬盘之后又可以过LOGO,但是还是光标一闪一闪不引导。。。
刷BIOS
还是不OK
于是怀疑SB有问题,先加焊,故障依旧。刚好手上有FBM的桥,于是马上换一个上去。
耶,好了。。。

在兴奋在开关机几次之后,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这就奇了怪了。还怀疑SB有是JS把不良品卖给我了。于是再换一个上去,问题还是一样。可以正常使用几次。这下头都大了。。。。这下还跟温度有关了?

不过还是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可以进去系统的过程中都很卡。进去之后打开文本,会自动输入字母 V.

而且不接键盘也会自动输入。

难道是键盘到IO这块有问题?先拖了一下IO, 依旧。。

于是再翻开图纸,发现键盘到IO之间都并了一排排的小电容。

不多想,拿起电烙铁就干,给每个电容都加焊了一遍。

怀着侥幸心里通电测试,OK了~~~~~~~~   这次是我做出V的手势。。。。。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是不算太多的,下回修的时候得注意了。一般都是换键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