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0开机不亮!

楼主(2011-05-03):
接受 待机正常能触发,电流在0.57-0.61之间来回跳动.主板上各电感上电压都没问题,测PCI RST有,CPU上的时钟复位都没发现异常。看了框架图BIOS是挂在南桥上的,OK那就刷BIOS.准备东西 开刷。。。。焊上,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此机修好!!

网友:
如果是我可能要搞显卡,独显的话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楼主。

chinachenhua -5

网友:
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你这个主板如果用示波器的话,应该看得到一部分跑码的波形吧,只是没有跑过吧,刷BIOS在情理之中啊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刷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示波器 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业余修机器的吗?如果是专业的示波器是必备的啊

网友:
电流偏低,刷bios也可以解决啊,好牛X

网友:
就没有碰到过刷BIOS好的机器

网友:
HP毛病很多  我也刷好 好几片了  值得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