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M外接不显

楼主(2011-05-03):
接一台华硕本本,客户拿来时说外接不显示,条件反射是显卡问题,随即拆开后板,我滴哪个神啊,我都看不见风扇的扇叶了,清灰,拆主板,换桥,是G6100的,干完后试机,OK了,可以分出来了,大功告成,大洋到手了。用最快的速度装上,再试,一般修好的机子我都要多试,晕,分不出来了?又把机子拆下来,裸板点,还是不亮了,只有老老实实查图纸 ,三基色都有了,用波波打到都有波形,查行场,行有场没有波形,看来问题出在这里,跑线路,跑到了一个门控芯片里,74系列的,输入的2,9脚都有波形,输出的3脚有波形,8脚没有 ,那就是场信号没有出来,但是为什么刚换好就可以分出来呢?难道芯片空焊了?加焊了故障依旧。又用用850猛吹,再试就可以分出来,看来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了,一时又找不到芯片,能分就不管它了,放了2天又拿出来点,晕又不能分出来了,看来只有老老实实的换了,网上买,几毛钱一个,运费都要10元,不甘心,最后锁定台机主板上不是有门控吗?从上午找到下午,黄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一个型号差不多的,查了PDF,一样的,装上,收工。(原装的是74HCT125D,换上去的是DM74LS125A)

网友:
lz很是厉害啊 这都可以

网友:
如果一开始就测波形,就不用费换桥的工夫了.

网友:
看手法似乎挺老练的,LZ看来经验挺丰富的,向老同志学习!!!

网友:
楼主我想问问,如果没有示波器,直接万用表测电压能分出来行场信号好坏吗?

网友:
是呀。我们这里没有示波器。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外接不显9成是旁边那个管被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不显9成是旁边那个管被烧了 我怎么没遇到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怪了,那芯片一般是2个比较器合成的还是什么,没研究过,反正外接不显,换之一般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