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d2自动重启!!!!!不定时的!!!!

楼主(2011-05-03):
华硕p5nd2自动重启!!!!供电都正常!!!!集成网卡巨烫!!!下掉后,情况还是一样!!!有时过段时间重启!!!有时到LOGO画面就重启!!!!!南桥也很烫!!!!北桥的供电管都很烫!!!!USB的阻值都是正常的!!!!没思路了!!!!是不是南桥坏了!!!
自动重启

网友:
先换一SB,前提看看CPU温度是不是很高?

网友:
南桥供电电路或者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换个CPU没发现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