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下半部分图像折叠

楼主(2011-05-03):
清华同方719BF显示器,上半部分下常,下半部分图像有折叠,电路全部有补焊过。下半部分具体如下:刚开机时图像折叠多,然后一点点慢慢拉开,随着开机时间长后能拉开到最下部边1厘米位置,图像部分最下一厘米多的地方有横向线图抖动,请论坛朋友们指点原因所在。上图片说明:再附电路图
1,这是刚开显示器的样子:

2,来张不开闪光灯的:

3,图图慢慢拉开,可以看到Windows Media Player图示了:

4,来张近一点的:

5,继续拉开后看到word图标了:

6最后可看到是这样的图:

电路图:

网友:
场IC不良,场自举二极管不良,自举电容不良

网友:
查场电路部分,,,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好象是场供电部分不良。

网友:
换自举升压二极管1N4004,再不行换个场块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
这前在我理解自举升压二极管损坏或自举电容失效是顶部出现线

网友:
老古董了为什么还修啊

网友:
场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直接换场集成块。

网友:
我怀疑是C307有问题,但这两天忙,未有时间去修它。放一放先

网友:
这台机的场管是STV9302A,经对比,与TDA8172很像,不知可不可以用TDA8172代呢?

网友:
楼主 换 场块试试吧

网友:
“这台机的场管是STV9302A,经对比,与TDA8172很像,不知可不可以用TDA8172代呢?”
可直接代换。

网友:
好像功率不一样。小一点的LS确定吗?

网友:
放心替换!我曾经替换数十个STV9302。

网友:
好的,多谢LS兄台。我去搞只回来试下先。

网友(点评):
先要确定正负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9302和8172可以完全代换。

下边问题,一般出在小电容上。

网友:
但小电容代换过,还是一样,我现在想找个场管回来换试下。

网友:
看上去图像的垂直线性正常,只是下部有些问题。除了楼上兄弟所说的位置,若更换场块后无改善则需要检查扫描块

网友:
谢谢各位兄台指点,等着场管回来。上机后回复大家

网友:
有可能是场驱动信号里叠有寄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