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 A150X2-T05暗屏

楼主(2011-05-03):
一台奇美A150X2-T05液晶屏开机暗屏 用灯管测试仪测试还是暗屏 !请高手指点!
暗屏

网友:
灯管故障,小心拆屏。

网友:
故障很明显,除了换灯管,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灯管的线和接头没有问题的话那就一点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那不说明是灯管问题吗,,

网友:
灯管测试仪测若果是正常,那一定是灯管不正常了.
可以交差测试来证明.

网友:
肯定是灯管啦!

网友:
换灯管可要小心哦,经验不足可能会把屏弄坏了.

网友:
外界灯管 显示 可定暗了呀 里面没有发光体

网友:
换灯管,手要轻,还要稳,屏线很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