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0北桥供电大短路,但是烧不出是哪里短

楼主(2011-05-03):
现在北桥和CPU座都拆完了,还是一样的短路,电压上到5V烧机法,直接电流到5A,但是没摸到哪里发烧,郁闷中,还有没有其它的招,按理这样子应该可以把电路烧个洞出来了

网友:
电流5A  电压呢?  直接短是烧不出的。

网友:
电压5V呀,这样子应该可以烧个洞了

网友:
刚刚把电压调到10V还是一样电流5A以上,电压直接被拉低至0.7V,还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

网友:
电压比较小,应该不会太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