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99有5V 但是没有3V

楼主(2011-05-03):
本子不通电,经查,有待机5V,没有3V。
V+,SHDN#,REF正常,LDO3 有3.3V     DO3没有电压了。很是郁闷。
MAX1999换过,5V那组的配件和3.3V那组配件对换,还是5V有,3.3V没有。
D03跑到一个小三极管就尽头了,不知道怎么修了,基础不够扎实很纠结。
怀着纠结的心情来请教各位师傅,如果有空的师傅,请狂砸你的键盘。

网友:
3.3V有短路吗,on3是高电平吗

网友:
可能烧一下3V看一下,后面有没有问题,好多都是3V有短路才造才这个样子的。

网友:
3.3V没有短路,DO3为低电平。

网友:
查下第7脚的FB信号看下到主芯片是否断线之类的

网友:
后面短路了你测下3.3v后面吗的电感看看对地阻值

网友:
把那个三极管取了后有电压出来没有嘛

网友:
好的,我把各位师傅的方法都试一下,首先谢谢各位师傅。
然后小声问一句,你们有没有把键盘砸坏。

网友:
ON3高电平吗?

网友:
是不是3V都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那还不好修吗/既然有5V没有3V,肯定内部几个MOS管出了问题,仔细排查一下,看电阻,电容有没有坏件\损件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