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进系统时间跑的快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5-03):
时间跑的快什么原因啊!还没遇到过!
原因

网友:
除了病毒大概没别的原因了

网友:
排除系统。。。也许晶振可能有问题。。。我猜的~

网友:
晶振频率过高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装下系统。如果还不行那就应该是时钟电路问题了

网友:
有遇到过,不是系统问题,后来换主板了。

网友:
晶振跟系统中毒了

网友:
先重新做下系统,先弄简单的好些,免得把问题扩大

网友:
病毒的可能比较打了

网友:
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哦

网友:
电池,RTC电路

网友:
先重新装个系统试试,不行在查一下coms电路

网友:
你这种现象第一次听说哦,还是原则问题,先软后硬啊.兄弟

网友:
南桥晶振频率不对

网友:
系统已排除!

网友:
换板子吧 呵呵

网友:
软件,晶振,RTC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