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0奇怪问题

楼主(2011-05-03):
宏基3260本子,开机正常,进去后无论看电影或者听音乐的时候就卡一下,然后屏就黑了,等几秒钟卡的声音过去了,屏又正常亮了!经常这个样子,显卡已经加焊过了!软件方面已经排除,系统什么的都换好多了。有谁遇见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查一下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PCB板材问题,VGA信号和Audio信号在莫处有干扰。

网友:
你应该重点检查一下声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网卡和硬盘有问题出现过这样的怪问题,但不是这个机器,楼主可以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的问题不会导致声音也卡,黑屏正常可能是显卡,但是声音不会的,所以基本排除是显卡,而且我用BGA加焊过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