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x2355台式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5-03):
上AM2 CPU ,单桥NV  NF-6100,  I/O用的是Fintek  F71863FG

待机3.3VSB有,触发排针没有电压,测量桥上的小电容,部分直接对地短路!

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跑一下排针的线路,看是到哪里了,也有可能是连接排针的中间断开了

网友:
触发条件   排针要有高电平  待机电压3.3V      触发元器件要有电压跳变   好像是这样

网友:
跑不通排针线路,再着桥上面的小电容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
那好办呀,直接把桥取下,再测有没有短呢

网友:
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朋友们多多关照

网友:
桥对地短路,将开机跳线的高电平拉低,导致跳线上无触发高电平。

网友:
把桥吹下来以后3.3V就正常了,找不到桥,所以没有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