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开机

楼主(2011-05-03):
修个板子。精英945GZ-M2,不开机。强行加电能过,在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能正常开关机,断电有不开机。。请各位看看什么问题
不开机

网友:
理一下开机电路,可能是电容或者电阻变质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可能性大点 俺时序查查看

网友:
看看开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南桥的晶振和小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