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BIOS死机。。求助、、

楼主(2011-05-03):
RT...

今天刷了648FX的BIOS的包,驱动家园下载的,刷好后重启。。就死机了。。。。

怎么办。。。没有编译器俄。。。。

网友:
没有编程器只能用软驱刷回去了

网友:
维修编程器不能没有哦!!!!

网友:
明显不兼容

网友:
俄。。。。没软驱。。

软驱几年前就扔了。。。光驱坏了也扔了、、、现在只剩下USB口可以用。。。

网友:
俄。。刚刚发现。扣掉电池可以开机了。。不过进BIOS还是死机。。。

BIOS忘记备份了。。。有人有精英的SISI648FX的BIOS吗。。。。

网友A:
刷BIOS出的问题。在官方下一个刷回去。编成器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出的问题。在官方下一个刷回去。编成器是必须的。

官方都是大板。。没有小板、、、

网友:
兄弟,在此跪求吧!!!

网友:
找编程器刷回去吧,没别的办法

网友:
试试在别的主板上刷回去,先让那块主板进DOS,再拆下原来的BIOS装上要刷的BIOS

网友:
谢谢11L 12L 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