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两片,蒙对的

楼主(2011-05-03):
第一块主板是华硕的,INTEL双核,现象是不能启动或者插电风扇转但是不跑码,客人跟我说拿去修过,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插上电发现绿线只有1.4V,肯定不对,我只知道INTEL开机线路是经过IO的,于是万用表开到蜂鸣档,绕着IO转一圈,到76脚的时候响了,然后跑线路,76脚出来连着822的排阻下拉排阻(还是上拉?)排阻一头有5V,另一头只有1.4V,断电量电阻,果然那个排阻其中一个2.7M欧姆那么大,肯定是断路了,拆废板换上一个排阻,至此绿线有5.09V电压了,开机正常,开价80,顾客开心抱走主机。
第二块就纯粹瞎猫碰上死老鼠了,主板是悍马HAO3,复位灯常亮,诊断卡无显示,测量CPU无供电,桥无供电,内存供电1.86V正常,时序不太懂,不知道先有U供电再有桥供电还是什么,无头绪之下只好换IO,换了以后假负载还是没U和桥供电,但是上真U后竟然好了,奇怪的事情,希望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是上拉电阻

网友:
感谢,有图就好了

网友:
换IO之前上CPU试过了吗?

网友:
CPU都不上哪有电压呢.

网友:
我服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了啊,开始用诊断卡测试的时候就就是带着CPU的,复位灯亮,无码,CPU供电那还换了个103电阻,上假负载也一样没电压,但是上真U却能用了,奇怪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有图,不过我的IPhone4照出的相片有3M多,不能上传

网友:
只能说,是运气好,不能说是你的技术好.....

网友:
桥有虚焊  给你一压 无意间虚焊的地方就接触到了

网友:
高人,运气好了啥都好。身体倍棒吃麻麻香,而且用的还是IPHONE4羡慕。

网友:
技术含量也是很大的

网友:
有些板子要上cpu才有电压的啊。。。我刚学的时候也被这个问题搞死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