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帮我解答下!!

楼主(2011-05-03):
什么时候用三极管 什么时候用mos管  用的三极管 mos管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点评):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在电路中起开关,放大作用,而MOS管是电压控制的元件,基本是作开关作用的,

网友:
基本都是开关作用,具体要看电路图和原理,有的MOS的位置可以用三极管代换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  MOS管也就是场效应管 是电压控制型 !在电脑中大多数作为电子开关来使用

网友:
COMS.基本是开机.作用的仔细测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前级输出阻抗、输出电平比较低,而且要求驱动的负载不高时,可以采用三极管。
当前级输出阻抗、输出电平较高,可适合采用MOS管。
三极管、MOS两者都可以用于放大、开关,前者是电流控制元件(输入/输出状态与电流大小有关),后者是电压控制元件(输入/输出状态与电压大小有关)。
详细的建议你找本电子基础书看看,不难理解。

网友:
好的 太谢谢 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