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945LM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5-03):
此板顾客拿过来说是由时候可以通电,通电的话一会就掉电了。
有时候直接不通电。之后就给顾客说不稳定不怎么好修,就打发顾客走了。
此板型号:I945LM4   上478的U,二代内存
上电测试了几次确实和顾客说的现象一样,于是在主板不触发的时候测量到IO71SLP_S3#没有电压,正常的话这个脚应该是3.3-3.3V/0-3.3V的持续高电平。于是查了下IO85RSMRST#发现这个脚的电压一直是跳变的状态 0.51.2V之间来跳变。看来故障点就在这里了
于是看了下IO85脚走线,经过一个0欧姆电阻,一个滤波电容,一上拉电阻到南桥里面去。

隔断进入南桥的线路,电压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南桥的问题。之后拆掉滤波电容。0欧姆电阻,都不行。南桥是上拉的问题?上拉电阻坏还会导致电压跳变不稳定吗?换了再说,他上面是564的电阻上拉,随便找了个822上去,电压起来变成3.3V 随之SLP_S3信号正常。随后画了下图
测机一个小时,稳定,才叫顾客来拿板。

网友:
哇塞。。。好;厉害啊

网友:
这种478上二代条子的板子俺还真没看到过呢
扎实的基本功实在令人佩服!!!!!!!!!!!

网友(点评):
这种945 478接口主板市面上大把,楼主是在哪做啊?怎么没见过呢,

网友:
版主不错!又看到这样的好贴子啦.

网友:
945的板子,上478的U???难道我看错了??

网友(点评):
这种板子市面上很多,都是工板。师父是混哪的?怎么没见过呢?

网友:
这种山寨主板容易坏内存,碰到过两个都是内存坏。换内存后不久又被烧掉。

网友:
这种故障我没修到过,感谢分享。

网友:
理论真强,高手哇

网友:
写得清楚明了,真的要好好学习版本的做风

网友:
晕,我的电脑怎么看不见图片?只有占位符?

网友:
楼主好功夫
RSM RST常态高电平3.3V告诉SB进入待机状态
随后按PWRSW3.3V——0——3.3V 发到IO  PSIN   IO再发3.3V——0——3.3V到南桥
SB 随后发出SLP——S3#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出现这种问题你为什么不怀疑I/O有问题呢?
还有请教个问题:有关CPU寻址的,我之前是用示波器在PCI的AD线上打的,假如是直线就代表不寻址,有跳动或有波型就代表已寻址,还有就是在方BIOS的23脚上打。有些人说打出来的是方波,但是我每次打出来的都是一些不规则的波,还有8脚的BIOS你一般是怎样分析出来CPU有没寻址的?在这谢谢你了,还有没更好的方法来确定CPU是否动作。

网友:
这个说得真的很清晰

网友:
理论真强,感谢分享.

网友:
落过,,学习,,我就是开机电路不怎么懂,,谢谢搂主。。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I/O的85针脚是否是在通电前是3.3V电压的,通电后电压呢,还有,有的时候我测85针脚别说3.3V电压了,连0.1V都没有,是我测的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厉害  这贴子好像很熟悉呢

网友:
楼主很行。思路学习。要多点这种分析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478上二代条子的板子俺还真没看到过, 楼主真行

网友:
看楼主修板,没次都是很痛快的感觉,楼主修这样的故障大概要多久

网友:
我的神啊。。这么细。。。老大怎么知道那个脚要有电压的啊。。轻轻的问:要是发现没电,能不能飞个3.3V线过去????

网友:
请问,楼主R564不是=560K,怎么用822=8.2K的电阻代换,阻值差太多了吧

网友:
这个上拉电阻的阻值是564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电阻上面是表示564.  56000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3VSB正常之后送给南桥的,告诉南桥3vsb供电正常的一个电源好信号;

网友:
所有用8712IO的板子RSMRST都是85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