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怎么测量笔记本电池,判断它的好坏

楼主(2011-05-03):
哪位朋友能详细给份笔记本电池介绍内容,怎么判断它的好坏,今天遇到一台联想上网本,开始故障是电池开不了机,外接电源可以开机。换了新电池,就是电池可以开机,拔掉电池,接外接电源就开不了机,偶新手,朋友给点提示?

网友:
找到图纸你就会发现很简单。

网友:
是负责电池充放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吧,换了电池反到只能用电池开机不能用电源开机了

网友:
还是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找个16v灯泡就直接接下电池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用假负载试吧,你电池都换了还有问题,那就是板的问题了,查一下充放电电路吧

网友:
是负责电池充放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吧
用假负载试

网友:
电池的好坏 很难用万用表测量的     像你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冲放电电力的问题     什么机器啊

网友:
电源充放电电源管理IC先拖边,在看隔离保护电路的信号来源IC在拖一遍

网友:
测试本本电池网上有专业测试软件,你上网收一下,动动手

网友:
电池就检测电压吧,万用表做不了其他。电芯内阻是关键,但是万用表测不了内阻!

网友(2011-12-01):
有谁知道用什么表测电池的好坏呀

网友: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表

网友(2012-10-12):
进来参观学习的

网友(2012-12-15):
唉,还是不得真理

网友:
可能是负责电池充放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你可以试试查电路图

网友(2013-02-28):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