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DELL机器的朋友进来看下,这个PS_ID信息开机后 是什么电平

楼主(2011-05-03):
高手进来看下,这个PS_ID信息开机后处于什么电平

现在现象是待机时ps_id为高电平3.3V电压,按下触发开关PS_ID为0V是不是正常的呢
很多人都碰到过DELL机器降频吗,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意吧,
我们大家共同讨论一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难道没人想了解吗

网友:
ps_id信号很关键啊, 大家都知道DELL的机型没有这个信号是检测不到适配器功率的,
是不是待机有这个信号?而开机后有没有这个信号呢
你们知道 吗?

网友:
我的现在开机为低电平
但是能认到适配器功率的
就是cpu主频降低到209MhZ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出来解答啊
难道没有人碰到过吗
频率降低的难道没人知道吗
我想很多人都碰到过CPU频率降低的
有把风扇改为长转的修好的,有更换南桥好的,有的就是温控电路有问题,也有更换适配器修好的,也有就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导致的
难道就没人知道,CPU主频为什么会降低
使它主频降低的原因是什么导致的
期望等待高手的解答,来解开这个疑问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啊

网友:
怎么等 了半天没有回答的
呵呵

网友:
系统也会啊

网友:
3。几V。但这个不是单纯的高低电平测得出的,这是根数据线,连到适配器里的三脚存储器,与主板通讯交换信息。若不是原装的就会通讯出错,产生那些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开机以后是不是也在传输数据呢?也就是开机后PS_ID会不会有电压存在呢

网友:
你这个图不全,没有办法全面分析

网友:
全图分析

上面这个图是电源接经过电感出去的

上面这个图是到EC的其中经过二极管稳压,电阻上拉提供给EC

下面我把图纸和点位图起发上去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看不懂的 啊

网友:
怎么那么少的人啊,难道没人能解译清楚吗

网友:
PSID好像是个数据线,具体电压是不是不随数据的传输变化

网友:
高电平哦..

网友:
有待解决。 希望楼主解决了 告知一下原因。

网友:
期待更合理的答案啊

网友:
psid这个信号很重要吗,怎么我都没怎么听人说起过,期待楼主说的详细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id信号是检测适配器功率的 例如:适配器是19V的它的功率是90W的
如果此脚电压异常会导致认不到适配器多少功率的。认不到适配功率的话就会引起很多怪问题,如会导致CPU不能全频工作,CPU电压降低、CPU主频降低等。反正很重要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了,呵呵

网友:
数据的的传输要有电压的  没电压怎么传输啊   你先分析下 为什么开机后PS_ID无电压了

网友:
   影响到充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没有一点思路,我把eC 47n254换了几个都不行
南桥也换了

网友:
希望高人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2018-05-24):
楼上也有人说了。 我就不多解释。这是一个数据。 EC通过这跟数据线检测适配器信息    比如说 你的原装适配器是180W ;。你上个90W的。 你亮机之后 屏幕就会显示适配器错误等信息。

网友:
不是DELL机器降频,是INTEL CPU老款的带动态节能,新款的带睿频技术,DELL有的机器用不是原装适配器确定会变慢,你这台想试是哪种情况就随便鲁大师运行一个温度加压再去看CPU频率,如果速度上去了就是正常的节能或瑞频技术,不想这样就找找BIOS里有没有关闭的选项,没有就系统里看有没安电源管理,选择性能模式,一般就能在全速频率下运行,新款的不一定能成功

网友:
PS_ID没量过,但看作用应该是要用示波器量适配器刚插上去那会才会有波型吧,不是简单3V的电压,之后不一定要高电平或低电平,没量过,只是猜测,你机器能充电就不要再纠结这个信号了。

网友:
PS_ID应该是个波形吧,就插电的瞬间。

网友(2019-09-06):
开机后应该是3.3v 用示波器会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