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集成显卡的主板 能点亮 就是不能进PE或进系统

楼主(2011-05-03):
今天装系统,V星945集成显卡的主板, 系统的时候进不了PE  把硬盘在别的机上勾上系统后拿到这板子上安装  还是进不去 安装不了   又是清COMS  优盘安装也进不去,现在已排除硬盘,电源,光驱,问题,其它的能是啥为题呀。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黑屏还是?

网友:
具体现象楼主得说清楚一点嘛

网友:
说得一点都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你可以换个内存换板子试试

网友:
说清楚点嘛!进不了PE是硬件问题,内存条跟电源的问题比较频繁,可以围绕这两个去排除下。

网友:
换个win7的PE试试看 不行换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黑屏,开自检正常、

网友:
内存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南桥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拿个外接DVDROM,正常安装下,别用GHOST
如果不行,再试南桥

网友:
内存的可以性比较大,先试着换下,然后再换电源

网友:
怎么不能进系统啊,是蓝屏,还是黑屏,还是怎么的了

网友:
我说个我前几天碰到的问题,是硬盘的问题但用分区工具检查不出硬盘有问题的,但就是把硬盘插上的时候启动超慢也很难进pe  有时候也进不去,不过这种现象应该是很少啦,估计应该是内存或电源问题,或者你换张碟试试貌似是BIOS设置也会出问题

网友:
说清楚点啊  朋友

到哪里装不了

一般内存 硬盘 系统 这几点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2013-01-27):
我有一块精英的 威盛芯片 775针的 一样进不去PE

网友(2013-02-27):
主板问题,拿硬盘在别的机子上试试

网友(2013-05-11):
我也有个945的主板,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进PE能进DOS,能GHOST,解压的时候就暗屏。后来检查了很多次才发现,关闭主板BIOS里的声卡网卡就好了。可以解压了。也进桌面了。。。。

网友:
進來學習下,945的板是不是很古老的板了

网友:
楼主,果断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