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500GT TC512MB 黑屏故障,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1-05-03):
今天修到一张9500GT的显卡,故障为不显,测得核心供电只有1.12V ,电压有点低,G86的核心是1.5V的,显存供电2.02V正常,
DAC 5V正常,晶振有27兆波形,这卡故障很奇怪,冷启动时有显示,到出来显卡BIOS信息或者过了主板自检后黑屏,GPU加焊过,测16对电容阻值正常,上电时16对电容线压都有0.4V,地址线也都阻值一致!怀疑是主供电压低所致。

电源管理芯片是BN-AF  旁边有一八脚的精密稳压块RT9018B,不知道这个BN-AF到底是什么,RT9605应该不像,因为它是独立的。有知情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在此谢过!!上高清大图!

继续上祼照

发布最新情况吧,这卡我今天早上修好了,原因是显存的问题,对竖排的那两颗显存进行加焊,
上机测试3DMARK 06跑完两遍都没有问题了。

至于什么原理,网上有说黑屏是显存短路引起的,我估计可能上家加焊的时时候不小心让锡珠连焊了。
上面的焊膏黑乎乎的,很恶心!!

网友:
没人回答,自己顶上去继续问

网友:
如果地址线阻值不一致,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地址线阻值不一致,只能是GPU虚焊了,没有元件跟它相连了,直接进了GPU的

网友:
这问题有点麻烦 等我研究下 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就在论坛上讨论就行了,咱不要搞得这么秘密,大家一起分享嘛!!期待你的答复!!

很纠结的一张卡啊,今天又拿来看了下,对照那个RT9108B的PDF,它的6脚输出脚电压有2.6V,看到论坛上有人说这是结核心供电的,我很怀疑,核心供电怎么会这么高,于是改ADJ脚的两个电阻,改后的电压为1.4V似乎接近正常值了,开机测试核心供电上升到1.26V,RT9108B 6脚电压1.41V,卡没有明显发热,BIOS画面出来了,“嘀”的了声,自检完毕,准备引导硬盘时黑了一下,结果就这样一直黑下去了,重启又是这样,蒙了。怀疑是上下场管问题,用示波器探头,波形正常,显存供电2.1V,波形也正常,陷入困境中………………

现在的问题是RT9108B这个输出电压做什么用的,跑线跑到晶振旁边末路了,可能到下层供电去了!!显卡高手现身呀????

网友:
是《电压控制芯片》不是 电压输入输出哈 概念不同   有些主板上CPU旁边也有这个芯片 坏的几率很小但是有我遇到过 当然是主板上遇到过 显卡上坏的没遇到  你看看三端稳压正常不 有7805没有 有的话 换了 试试

网友:
个人理解 也看过书  那个芯片应该就是控制电压的 高端显卡上也有那个芯片 没遇到坏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7805 输出脚有电压5.01V,干嘛要换它??

网友:
大佬显卡芯片是电压系1~1。5V的呀!你测试卡跑咩呀!有可能BIOS出错呀!

网友:
系主芯片电压IC,黑屏后有无是电压呀!

网友:
回楼上的,测试卡跑2B,正常启动的,显卡有显示BIOS画面,只是此画面一闪以后就黑屏了,显示器没有信号了,那些低级的问题:比如主板有没有坏呀,是不是不引导系统呀这类问题我还是知道的。

显卡供电电压1.26V是否属正常啊,我有一张好的8600GT,核心供电是1.52V哦。
另外,黑屏之后电压是不变的,两个接口都试过了,一样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是路过的,来看下

网友:
怎么可以灌水啊,楼上的,BIOS我已经刷试过了,不行,一样,过了BIOS信息后黑屏,是什么问题哦,是不是电源的问题,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7805容易变质 用久了 会变质 造成进系统跳频 1117发烫 还有些在自检的时候有明显的字白色拖影 也会造成断电 黑屏 不过 我觉得时钟线路上有源器件变质了  发张图片来看看

网友:
看看 是哪一张翔升 网上图片模糊 有风扇 看不到

网友:
今天又拿来搞了下,将RT9018B输出电压调整到2.1V后,开机还是显示完BIOS信息后黑屏,不过这次测得黑屏后核心电压变为0V,场管换过了,不行,问题可能出在这个BN-AF身上,实在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真实身份。

网友D:
能不能  是接口 电路的问题呀   我是菜鸟  直接会想到这里

网友:
接口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换数字接口可以点亮的,现在的问题是黑屏时核心供电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