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主板不认显卡的维修

楼主(2011-05-03):
一台台式电脑,突然不认显卡,主板可以触发,换了显卡,换了内存,换了CPU,换了显示器,还是不认,试了十来次,显示了一次,重启后还是不能显示。最后换了一个电源,显示器就点亮了。新手的贴,写得不好啊

网友:
首先要确保你的显卡是好的!其次再检查电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有BGA的可以把显卡的GPU做一做

网友:
不同意3楼4楼一人发2贴的观点,和电压,时钟,复位扯不上关系,这种情况遇到过,因为现在装机用的都是百元以内的电源,说句实施质量都很差,电源功率的虚标很严重,显卡本来就是耗电大户,电源品质下降自然会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如果你换额定功率500W的电源试试,绝对没你说的这种问题出现,所以3楼4楼重复贴的观点答非所问

网友:
是电源坏了,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看来电源问题,不是小问题呀,很多怪问题很是有电源引起的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死机蓝屏,甚至于开不了机等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所以还是要用好一点的电源。

网友:
我问问是台式还是笔记本!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
9楼真幽默.......

网友:
还是同意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故障

网友:
显卡和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不行还会有这种问题.... 记下了

网友:
针对这种现象不能以常规的思路去考虑问题,其实再换显卡故障依旧的情况下,首先考虑到的肯定是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这是正常的思维,当最终测试出是电源问题时,这是很难积累到维修经验,当然楼主肯定是很辛苦了,看贴的人肯定会有深思,谢谢楼主

网友(2011-07-14):
我认为楼主没有“修”,电压都没测一下。

网友:
这个不算“主板不认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插槽坏了呢?

网友:
楼主你是来混经验的吧?

网友:
精典的替换大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