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问题

楼主(2011-05-03):
我的台式机今天出现一个奇怪的故障,测试卡跑到E0就报警,然后我检查了内存供电,最终发现不了问题!现  求助!!求高手介绍解决的办法!!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小问题复杂化,学了维修不是一有问题就电压啊,南桥北桥啊,非要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吗,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学维修的么,机器有问题最先作的就是最小系统法找出问题所在,兄弟,从基本的作起吧,不是把裤头穿在外面就变成超人了的,脚踏实地,从最简单的开始排除,定位了故障再用烙铁也不晚

网友:
E0代码多为CPu底座虚焊所致...

网友:
没有认到内存  看一下接触好了没

网友:
重新擦擦内存,看看吧

网友:
应该考虑一下南桥所管的外设:声卡,网卡等。打usb数据线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换了内存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