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 不复位

楼主(2011-05-03):
一块精英845gv-m的主板 不复位 电压都正常 开机南桥特别烫《能把手烧伤》 怀疑南桥 换后涛声依旧 求助高手解决?
主板
求助

网友:
换IO芯片,不复位,与IO芯片。也有关系

网友:
供电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少一路电压.

网友:
首先要清楚复位信号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主板上的复位是由时钟芯片发出的频率过南桥,使南桥产生复位,之后再作用与其它的复位!

网友:
很可能少一路供电

网友:
谢谢了 少一路供电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