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纸毛巾机上的板子,不知如何搞

楼主(2011-05-03):
接了三块乡镇发来的板子,说是纸毛巾机上的板子。个人怀疑可能是前几天晚上打雷给劈的,这两天拔了好几个台式机的网卡了。
我这边主做笔记本维修的,接了这个东西还真没大有思路。

三块板子,故障都不一样。我只接了一个12V的电源,图上三处标出的灯,亮的都不一样。
其中一个74HC595直接烧裂了,今天刚买了2个,快下班了,也没敢贸然换上。
不知道有没有修过这个东西的
还有,我买了2个74595,1.5元一个,原件这个价,修好这种东西的话大概收取多少钱的费用呢

网友:
查查单片机有没有问题吧,这个最要紧。
这东西要几百是它,要1K、2K也是它,你搞不清原厂的价格,就和客户谈判定价吧。

网友:
我看可以开个500元,还价后不低于4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元件的话,价值不值50元。
只有这个板子,不接设备,单片机能测好坏吗

网友:
版主都说了几K的报价的了,你还不知道报价?

网友:
找找单片机的资料,然后照着量量供电电压、时钟、复位,以及I/O口的对地二极管压降,这些都是初步检查,不一定能100%判定MCU正常与否,但必须进行。

网友:
这东西根本要不高,厂家一般都有配件,顶多卖个一二百元,要个50元修理费够顶了。和修笔记本一个思路,看看单片机得供电,时钟,条件正常吗。再查外围电路

网友:
你那打过雷,你也觉得是打雷原因,那就主要查供电电路,再查其它

网友:
除了宇版说的硬件几个要素外,  后果都正常, 雷击的单机多伴打坏了,  是89C 的吧.
没有源程序,  你是搞不定的

网友:
50元太低了,又不是大白菜!
这种板子的价格很难估计,如果这种设备比较通用(不是板子),买一块也可能就600---1000之间,如果是专用设备也可以买1W。宇光是老手,只能用这个方法大概判断客户采购这种板子的价格,才好收费!
74HC595都炸了,估计MCU的端口也很难保住!用表打一下和它连接的端口大概判断一下,电源端、地端。MCU 端口一般是3态的,烧了还是好判断的,也可以跟没有使用的端口作对比。
工业修理报价是比较困难的,上次一个印刷厂的纠偏控制器坏了,到现场查看,为一固态继电器(光偶和可控硅模块)击穿了,我报价800,当时老板就说太贵,我降到500,老板要考虑。回来我就给生产厂家打电话,厂家根本就不给报价,只个问我是哪个厂的,我就胡说了一个厂,那边查了半天说没卖设备到这个厂,就是不给报价。后来我谎称是买的别人的二手设备,我是这个厂的设备经理,对方才报3000块,真黑呀!
后来业务没做成,得知厂家给免费换了一台(过保修期了的),厂家为了能和大客户搞好关系配件报价可能很低!
报价难!

网友:
你觉得你的技术值钱,那就报你自己觉得可以的一个价格。反之你觉得你自己的技术是白菜价格,你就报白菜价格。技术本身就是无价的。上次我给一个胶厂去修控制柜,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继电器压合下去后,触头接触不好,我就郁闷了,这个很简单的啊,但是他们工厂的技术员和乡镇上的技术员,就是没检测出来,我报价1200,收到钱后告诉他们换这个继电器就可以了,他们更加郁闷了,都说我们检测过了,继电器是好的,我说不管吗,你先换,换了后机器还是不启动,我退钱立马走人。完了换后,一按下启动按钮,机器启动。我收钱就走人了。这个就是你自己认为你的技术值钱还是不值钱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不能便宜的,厂家也黑,要么就不要钱,要起钱那是相当的贵,而且一般都是换板,不会去修的,如果报的便宜,还不如不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