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0.45的桥不成功呢 求帮助!

楼主(2011-05-03):
   做了好几个0.45的桥了 都没成功  没有0.45的珠子 用的是0.5的珠子    加的焊膏也很少  只在主板上搞一些  桥上根本没搞  主板的焊点和桥上的焊点也搞的很干净了  就是不行  这怎么做的呢   寻求帮助!!!

网友(点评):
自从我改用0.45的锡球以后,嘿,成功率也高了。手也不累了。腰也不酸了。眼睛也不难受了

网友(点评):
显存,原来我偷懒,用的0.5的锡球。成功率很底,有时候甚至把 显存的焊盘都拽掉了

网友:
哎,珠子都不正确,那就别费工夫了,还是购买点0.45的珠子再做不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助焊膏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吹的时候要稳定还要随时注意有没有偏移的、明白不

网友:
珠子不对未必就上不去啊!可能是你的某个细节上出了问题吧!

网友:
0.5大了,很容易短路。

网友:
要说详细点吧 大家才知道你那点做的不到位吧 我做桥的成功率也是一般呀

网友:
珠子大了固然不容易成功啊。。。

网友:
珠子大了,放的时候要正,最好上边不要压东西,我上次做过7300用了0.6的珠子,成功了。

网友:
珠子大一点也是可以做好的,只不过技术一定要好

网友:
汗,高手还是很多呀。。。

网友:
这个多练练 就好了 熟能生巧麽

网友:
植珠做BGA需要多练习,掌握里面很多细节和一些技巧,熟练操作

网友:
珠大了难度就大很多,温度要却倒好处,低了焊接不良,高了塌下来肯定短路

网友:
0.5的珠子应该没有问题呀

网友:
你是不是做其他的都成功率很高的呀,同样的方法,选择正确的锡铢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我做0.6的锡珠还好点,做0.5桥要是大一点,成功率也不高,

网友:
楼主是怎么个不成功法呢,是置球时连珠还是上到了板上后短路。

网友:
显存,原来我偷懒,用的0.5的锡球。成功率很底,有时候甚至把 显存的焊盘都拽掉了。
自从我改用0.45的锡球以后,嘿,成功率也高了。手也不累了。腰也不酸了。眼睛也不难受了

网友:
o.45珠子的桥用0.5的珠子可以用的。但要掌握好温度。我都是用风枪吹的,不开风温度4百2左右就行了,记得助焊剂少涂要用好的助焊剂才行。建议用0.5的珠子

网友:
大了一压就连上了,还是用标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