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上的元件

楼主(2011-05-03):
问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别骂我啊   北桥上那些元件怎样区分电容或是电感。电感量二极管值是0,如果北桥短路那上边的元件二极管值也是0呀 ,那样的话就不知道是电容或是电感了呀,期待高手来指点迷津!

网友:
桥一般都有3,4个为0的,是滤波的

网友:
如何区分电容还是电感呀

网友:
桥上的电容对地值都是很小的,一般在15左右,如果桥上的电容对地为0的话,桥坏!~电容的颜色要比电感的颜色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北桥上的电容和电感颜色差不多啊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朋友们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