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电流到1.5A掉回1.2A,不断电也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1-05-03):
可通电.上到1.5A后电流掉到1.0-1.2之间一直循环.
还没拆机.会是桥的可能性大吗?
求助

网友:
有可能北桥

网友:
没拆什么都有可能啊,拆了看看吧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内存读不完吧。。是不是快显示了就重启。

网友:
可能是CPU的问题,修道过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的CPU和AMD的桥,今天修到一个比较牛X的机器,开始以为显卡,加焊了NB,结果还是一样,拆屏后,惊讶的发现,屏是接了转接头的屏,换屏ok,我付了那个换屏的哥们,换个屏居然把人家的B壳拆坏,而且还恶性的拿502粘起来,这就是低价竞争的后果。

网友:
这种人大量存在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
这种机器好多这样的现象,我的也是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根据电流和经验判断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不过还要先代换一下CPU和内存试试。

网友:
修过一台,显卡做BGA好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重新插拔清理下内存 还是不行 就杀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