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1-05-03):
接一客户板,上电试板 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全板无复位,因有昨天的经验,试下运气直接做南桥,运气那是相当的好,做完桥,上电试机,跑码正常,有显,经验所得,这些杂牌板南桥虚焊的机率可是相当的高,

网友:
最好先查一下再去动桥, 每次不要那么冲动。

网友:
你都不检查复位开关、南桥有无Vcc3、桥供电正常不正常,时钟芯片是什么工作状况、  就直接去干桥,下回这些问题你不排除    有得弯路可走了    弄不 好  你还修不了这板

网友:
都是为了积分来的吧?

网友:
咋动不动就是做桥呢??难道其它的都不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