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BGA视频大赛作品回复贴】】】】】】活动结束

楼主(2011-05-03):
DIY BGA视频比赛的作品,请回复在本贴后,谢谢参与活动结束
比赛详情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3557-1-1.html
拒绝无关回复和评价

网友:
****************云南小解***************
********************参赛视频*********************
DIY嘛!
它不先进:没用一支数显温控表!
它不昻贵:全部成本不到600元!
它不复杂:改造只花了10元钱!
10元请人打孔并夹住风枪,光波炉只把灯管由并连改为串连。
顶柱买的是3毛一颗的大镙钉,嘿嘿!3元买了10颗,不够还可以加,可以有无数的顶柱,稳!
微晶玻璃就是好用,脏了可以擦干净保持形象。
重在参与,本人用它焊好N台无铅显卡、北桥、南桥(CPU座没搞过如遇到不如换板实在。)
另:不好意思,相机电池不行了,录几分钟就断电,此视频由三段合并成的。
其实它还可以植锡时用。
[缺点:不明真相的客户总以为我还维修电磁炉!光波炉长得很象电磁炉吗?这高科技太冤!]

网友:
******************shunxing***************
********************参赛视频*****************

由于工作上~~时间不多...
就来各拆悍展示啰...
至于回悍..因时间上的问题我没多余的时间处理了
本来想说这测试给大家看的板子是无铅的..
没想到居然是有铅的...
所以5分到5分30秒这段时间...
是错误的解说~~~请听听就好了~~呵呵

网友:
****************hbgz518***************
********************参赛视频*********************

来了来了,用相机拍的,自制比较简陋,也为自己创收不少,以后有机会一定入一台讯维的!
祝基地越办越红火!

网友:
******************pxlx*******************
********************参赛视频*********************

新手 加焊 高手误笑
个人对DIY BGA的一些看法
2温区3温区:个人认为对DIY来说要的是经济实惠2温区足矣
温控器:个人认为用可编程的对DIY来说有点浪费
下加温材料:石英管加热快散热快散热也快冬天用有点小郁闷个人认为发热陶瓷比较合适就是降温时间长点

网友:
****************xujunlinshi110****************
********************参赛视频*********************

不求得奖,只为捧场,独自拍摄,效果不爽,看官见谅。这个温控软件是我自己编制的,可以给你,但是没用的,因为这个软件和单片机的接口是我自己定义的,你用这个软件是无法和任何其它的温控表通信的。(解释一下。为减少成本和提高性能土炮没用一块温控表,可能和其它的不太一样。有关我土炮的原理请看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8955-1-1.html我是这样操作的,先是在电脑上输入数值,让主板进行预热,然后听歌看网页等等,当发热砖也就是第三温区的温度到设定的140多度时,就启动了温度曲线,个人电脑和单片机开始自动控制三个温区的温度按预先设定的曲线运行,然后没事干了再听听歌,等到曲线跑到最后一段30多秒的时候在电脑上按暂停,温度就不变化了,然后就取下CPU座了。按了一下继续运行,行了,不管它了,它会自动跑完曲线降温的。我平时就这样在电脑前,听着歌就把活干了,成功率已经让我非常满意了,本打算升级一下程序的,也懒的做了。

网友:
******************一好奇一*******************
********************参赛视频*********************

小弟简单读叙述一下装备

下加热部分:使用大同电火锅~电热砖加热~热砖可均匀导热
上加热使用:852D做辅助加热
支架部分:烤肉架开孔
风枪架部分:桌上型麦克风架
温控部分:电火锅本体的跳脱开关~温度可自调~达临界温度会跳脱停止加热

小弟影片分两天拍摄~有点紧张~讲话结结巴巴的
从拆芯片>植球>回焊>上机测试~一气呵成
有错的地方还请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
****************天地漂流****************
********************参赛视频*********************

来参赛了,正好赶上,昨晚拍的,有点急,所以后部比较慌.第一次拍DV各位兄弟不要见笑.

视频里面因为有点紧张,忘记介绍上风嘴调速.补过错,贴回几张照片,拍照是我强项
编辑了几次,都没有正常显示图片,估计是版主限制了图片上传,所以发在了工具区: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2139-1-1.html

网友:
**************agilent518***************
********************参赛视频*********************

自制BGA返修台工作流程

拆焊

焊接

简要说明:三年前去深圳某知名BGA工厂特意采购,在厂长和销售的忽悠下差点头脑一发热花3万元买下一台当时最先进触摸屏三温区台子,冷静观察工厂的设备和工人干活情况后一想,3万都可以买一台面包车了,没啥高科技含量,自己回家闭门造机吧,因为没有专业机床加工工具,本机所采用的大部分配件全部采用市面上能买到普通材料但是有五大优点:1,成本超低,一千多元的投资。2:外观漂亮不粗糙,放在室内美观,通风排气效果好.3:三段精准加温,根据需要随时可控温度条件,4:有良好的线路板夹具,通过4根钢丝巧妙的把整个板子拉平,很好的预防板子变形,保持水平状态。5:虽然为了降低成本没有设计液晶触摸屏,但是通过复杂的继电器可以实现一键操作,提前预置好各段温度,实现3段连续自动温控和最后的自动制冷排风功能,最大限度的解放了2只手,便于拆卸芯片。前后后打造了几台样机,半年后定型,经过2年多的不断后期完善,无铅有铅,异性板,通杀,当年不想拿出来晒,因为维护市场价格是咱维修人员的良心,而且心存私心(同行买的越贵,等于咱省的钱越多,拖死他们,呵呵)这机器可给我出了力了,三年挣了不少钱。现在市面上BGA也多了,也不值钱了,我拿出来晒晒,只为给自己一个成就感和总结,大家共勉,维护好市场。

网友(点评):
把你的后2个也发SWF上来。方便大家观看

网友:
****************一好奇一****************
********************参赛视频*********************

小弟简单读叙述一下装备

下加热部分:使用大同电火锅~电热砖加热~热砖可均匀导热
上加热使用:852D做辅助加热
支架部分:烤肉架开孔
风枪架部分:桌上型麦克风架
温控部分:电火锅本体的跳脱开关~温度可自调~设定温度会跳脱停止加热

目前只有CPU座没办法做~双面板的部分则是使用不同开口大小的架子
影片部份分两天拍摄~
从拆晶>植球>回焊>上机测试~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