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U

楼主(2011-05-03):
我有一块3680的板他不跑U      我该怎么修啊!  现测那啊

网友:
先测主板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 u是不是好多 还有频率是不是匹配

网友:
按顺序来   电压 时钟  复位。各总线数据地址线

网友:
查查附近有没有保险断了,我上次就遇到过一次,是CPU附近的保险不通了。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