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如果没有打上显卡驱动,一般造成的故障有那几种

楼主(2011-05-03):
新手,请问下笔记本如果没有打上显卡驱动,一般造成的故障有那几种

网友:
花屏,有FLASH的网页会关闭,有的外接不显,

网友:
花屏的时候多,有时候蓝屏

网友:
显示模糊咯,看不清字体

网友:
看网页时滚动很慢,一点都不灵活

网友:
应该是卡屏(拖动窗口时会出现)玩游戏的时候还没进到游戏界面就自动弹出来。放电影的时候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