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win7系统音频插后面板有声音。前面没声音?

楼主(2011-05-03):
我的电脑以前 前面板的音频不能用。后来更新了一下声卡驱动就OK了 。 可是今天我清理了一下主机,在开机插前面板不出声音了。win7的系统。。 驱动也是最新的。前面的音频跳线也没问题。但是前面插上就是没有声音,请问一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win7

网友A:
把声卡驱动卸载了,重新驱或者在bios里面吧audio或ac97关掉!

网友:
检查连线

网友:
应该是连接线的问题了,现在的机箱前面板质量都不好,以前你正常用的,清理灰尘不能用了就不是驱动的问题了,是前面接口或前面板的电路部分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前面接口的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以前也遇到过,重下驱动就好了,不用驱动精灵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