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win7系统音频插后面板有声音。前面没声音?

楼主(2011-05-03):
我的电脑以前 前面板的音频不能用。后来更新了一下声卡驱动就OK了 。 可是今天我清理了一下主机,在开机插前面板不出声音了。win7的系统。。 驱动也是最新的。前面的音频跳线也没问题。但是前面插上就是没有声音,请问一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电脑以前 前面板的音频不能用。后来更新了一下声卡驱动就OK了 。 可是今天我清理了一下主机,在开机插前面板不出声音了。win7的系统。。 驱动也是最新的。前面的音频跳线也没问题。但是前面插上就是没有声音,请问一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音频设置一下

网友:
清理的时候是不是把音频线弄断线了,仔细检查下

网友:
声卡驱动的问题,更新一遍声卡驱动即可!

网友:
那你看看线头是不是被你搞松了

网友:
驱动更新下,在控制面板设置里有个前置声卡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跳线都是重插的 。也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是最新的啊。 靠。 就是不行  ,

网友:
不会是前置的线别你搞段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倒是没看  我去瞅瞅

网友:
后面的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后面的没问题。就是前面的。。USB口能用。

网友:
我之前跟同学搞也是这样,用XP能用,驱动,设置都搞过,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点评):
更换驱动

网友(点评):
前置面板的插孔的线坏了

网友:
前置面板的插孔很水的哦

网友:
用主板带的驱动别的可能不兼容。

网友:
如果是RELTEK的声卡,还要注意这个品牌的控制软件。

网友:
我也曾经出现过这个问题,有时候时更新驱动,其实更新驱动的作用就是可能把原来的音频设置过了,所以前面板就可以用了,说白了就是一个设置的问题,你打开控制面板上面的声卡设置,然后里面有一个设置前面板和后面板的,里面有几个选项,你都试下!

网友:
进BLOS看看音频控制器的设置。。。。。。

网友:
驱动问题吧,设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