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同方显示器BOM

楼主(2011-05-03):
清华同方显示器BOM

网友:
LZ你发这些是没用的。

网友:
发什么有用啊?

网友:
晕。当然 有用拉。有时机器在别的地方修过。东西被换了。在这上面一查就知道拉,只是你不会用而已

网友:
我是说发这是不会转正的。但还是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