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用固态电容型号代码定义识别!

楼主(2011-05-04):
在论坛搜了下没有这个资料!版主大大!如有重复请删除!谢谢!

如:NICHICON尼吉康固态电容  它的型号是CG   470  J   363  请问下谁知道的?容量标出来了!
电压呢??回答:J=6.3V!

还有讲一些电容厂家的识别!最判断电容质量好坏有一定帮助!
有用就拿去吧!上传个东西不容易呀!!上传8KB!还不是持续的8KB!头有点晕!特别是拿头去撞墙的时候!

网友:
五个压缩包呀!不值得。
一般来说,用同容量的,耐压高的代换就可以了,有时考虑一下高度。(边上有散热器时)

网友:
总体8M多!没办法!论坛只能2M以下的才能传上来!不过里面资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分享积福  谢谢楼主。请问能找些主板晶体管的识别方法吗?有很多微型晶体管,标注的型号也不全,很难判断好坏的 。。

网友:
还搞这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