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楼主(2011-05-04):
dell 1320图纸

网友(2017-08-12):
正需要这个正需要这个正需要这个正需要这个正需要这个320

网友(2022-01-28):
看看有没有摄像头线序图,谢谢。

网友:
下载了,这个是戴尔dell vostro 1320的图纸,我是想找戴尔dell inspiron 1320笔记本的摄像头线序图。

网友(2023-01-12):
今天修到一台DELL 灵越1320 板号:LA-5162P REV:1.0(A00)。 故障现象:单独用电池或者电源能开机进系统,使用正常。当同时用电源电池时,能充电二十秒后变为0.000,这时按开机键不能触发,必须拔插电源马上按开机能进系统发现电池显示充电,二十秒后充电标志消失自动切换为电池供电。这时测得充电蕊片BQ24751A如下:
1脚CHGEN#电池充电开启:3.3V(正常为0V)
2脚、3脚ACN/ACP隔离反馈:11.54V (正常为19V)
4脚ACDRV#隔离控制G脚:18.61V(正常为12.86V)
5脚ACDET 电源检测电压入:2.64V
8脚OVPSET电源过压检测入:2.64V
10脚VREF基准电压:3.3V
15脚IADAPT  :0V
21脚ACOFF 外接电源开关:0V(正常3.3V)

电池插座PJBATT
3脚BATT_SMC 电池时钟:5.03V
4脚BATT_SMD电池数据:5.03V
5脚BATT_TEMP电池过温检测:不插电池3.3V   插电池2V
6脚BATT_B/I:0V
7脚+3VALWP  :3.3V
分析:1脚CHGEN#电池充电开启不正常,为EC KB926QF满足已知条件下工作的,去查EC开启充电条件:

63脚 BATT_TEMP 电池过温检测:不插电池3.3V   插电池2V
64脚 BATT_OVP 电池电压检测:1.35~1.56跳动(正常1.02V)
77脚 EC_SMB_CK1  电池时钟  5.03V
78脚  EC_SMB_DAT1  电池数据:5.03V

分析:64脚 BATT_OVP 电池电压检测:1.35~1.56跳动不正常,是由PU13  LM358集成块控制测得:
5脚 正向输入:0.92V(正常1.02V)
6脚  反向输入:  1.35~1.56跳动(正常1.02V)
7脚  BATT_OVP:   1.35~1.56跳动(正常1.02V)

果断更换一片LM358插电充电指示灯白灯亮进系统正在充电,一切正常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