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THINK T400一个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11-05-04):
今天修了一个T400,没用原装的DC头,就保护管的右端没有电压,DC头上确实有个检测角ACDC_ID,这个检测脚是到H8的,但是保护管的控制端的冲电异常和SHDN信号是TB给到的,他们是没有关系的啊,为什么保护管的右端却没有电压,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网友:
这里附上T400(MLB3D-7)的图纸

lenovo T400(mlb3d-7).pdf

网友:
把J24的1   2 脚接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啦

网友(2012-09-05):
这不图纸不是MLB3D-7的
是MLB3D-1的